[求助] 请问sigmadeltaadc中运放的设计对带宽的要求怎么看

楼主(2024-08-15):
understand sigmadelta那本书上没说对带宽BW的要求,只是求出了对gm的要求,因为第一次设计很不确定自己设计的可不可以,我看有的资料上写运放的带宽大概是采样频率的四五倍就可以了,带宽做到四五倍感觉也有难度,(例如50M的采样频率,四五倍得200M,增益设计个60db,这个GBW得200,000M了,我初学者感觉这个GBW相当高啊)如果是GBW做到四五倍倒是没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应该是GBW不是BW

网友:
是GBW,因为SDM里的OP是闭环用的。

你的SDM用50MHZ的时钟...够快的.........................

楼主:
好的,谢谢您,我举个例子哈哈哈我用1M的采样频率,第一次设计,谢谢您的回答,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发大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我举个例子哈哈哈我用1M的采样频率,第一次设计,谢谢您的回答,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发大财 ...

1M的采样率对运放的带宽要求还好吧,GBW10M肯定够用了。DT_DSM对运放的带宽要求会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的采样率对运放的带宽要求还好吧,GBW10M肯定够用了。DT_DSM对运放的带宽要求会高一些
...

好的谢谢,我看说的是带宽原本以为是对BW的要求谢谢哥,祝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早日发大财

网友B:
大部分还是按照建立过程来确定的,一般几倍就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还是按照建立过程来确定的,一般几倍就够

好的好的谢谢,我看书上就是这么分析的,非常感谢您,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发大财!

网友C:
一般带宽指的是闭环带宽,单极点系统中可近似认为等于开环的GBW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带宽指的是闭环带宽,单极点系统中可近似认为等于开环的GBW

奥奥好的,谢谢大哥指点,祝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网友:
一般经验值是3到5倍的Fsample,要是功耗,工艺什么的没限制,10倍也可以

网友:
确实,大佬们说的好。
具体要设计多少,根据建立误差导致的误差,计算到泄露后的传递函数表达式,可以知道对SNR的影响具体是多大。
如果只是单环,确实不需要很大~

网友D(2024-09-29):
带宽和SR一块作用影响建立,可以建模仿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宽和SR一块作用影响建立,可以建模仿真一下

好的谢谢您,这个这段时间学习已经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