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有没有什么办法只编译检测文件语法,而不运行呢?

楼主(2024-08-16):
Cadence有没有什么办法只编译检测文件语法,而不运行呢?
每次用Cadence搭建UVM框架时,都要把整个框架搭建好以后才能编译,有没有什么办法使每加入一个sv文件就检查一下文件的语法是否正确呢?
例如只写了transaction和driver,若这两个文件都没有语法错误,编译仅检查语法,而不运行仿真。
我了解到其他博主好像是在Makefile里有comp这条命令,终端直接make comp就能实现,但cadence中有无类似的操作呢?

网友:
make comp的本质是啥?本质是makefile的comp目标下执行的是cadence的irun或者ncverilog命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