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的 DC 和 AC 流程区别

楼主(2024-08-16):
之前接触的都是基于DC mode的流程,目前刚接触基于AC mode的OCC流程;

看着手册文档有点迷惑,希望大神能够指点迷津,不慎感激!

  有以下问题请教:

  关于OCC flow中

  1. ref_clk也是ATE 测试机台提供吗?
  2.这里ate_clk是否就是scan_clk(DC mode 流程中的)
  3. occ_reset 是否就是scan_reset
  4. pll_bypass是需要另外独立的PAD吗?
  5.  DC mode(stuck at fault) 和 AC mode(transition fault) 是合在一起的吗? 或者说走完AC mode流程,肯定包含DC mode; 反过来走完DC mode不一定包含ACmode

希望大神回复

  此图为OCC flow

网友:
DC/AC shift是一样的,主要区别是capture

网友:
  • 是的
  • 是的
  • pll_bypass可以不用pad,用内部的pin也是可以的
  • 个人理解:不是的,ac测的主要是delay fault,如果失效了,你也没办法确定是cell delay出了问题,还是stuck at发生了

网友A(2025-10-17):
1. ref_clk 可以是芯片内部时钟,既然是PLL那通常都是晶振;所以需要保证在scan_mode起来后 晶振是能要开
2. ate_clk 可以认为是scan_clk -- 实际应该说是 shift_clk,工具通过occ 来在 shift_clk 和芯片实际工作时钟中进行选择
3. scan_reset 通常需要从PAD上单独引入
4. pll bypass 是单独的功能,可以是PAD输入,也可以是TAP状态机控制配置的寄存器
5. DC/AC 最大区别就是capture阶段驱动寄存器的时钟,以及AC中为了实现时钟切换多实现的电路,所以AC比DC更复杂,不会说两者同时验证同一套电路(除非验证不同的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ref_clk 可以是芯片内部时钟,既然是PLL那通常都是晶振;所以需要保证在scan_mode起来后 晶振是能要开
2 ...

不知一年过去 楼主是否还需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