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拉低gate但又不产生漏电通路

楼主(2024-08-16):
求助大家:如何暂时拉低这个floating gate,但又不产生漏电通道呢?

网友A:
用一个MOS管下拉M4栅极,再用一个传输门把M4栅极到漏极的通路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MOS管下拉M4栅极,再用一个传输门把M4栅极到漏极的通路断开

嗯呢是的,谢谢哈~是需要把上面也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