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原理图显示紫色射线,花状,怎么解决,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24-08-16):
(图片)

网友A:
电路里按h,选none

网友B:
你应该是按到了check ->Label Attachment或者默认的快捷键是上边的数字8,弹出的页面你选择none 然后关闭即可,或者按esc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里按h,选none

感谢大佬,我是按8调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是按到了check ->Label Attachment或者默认的快捷键是上边的数字8,弹出的页面你选择none 然后关闭即 ...

嗯嗯是的,按8取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