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yglass 与DC中的组合回环

楼主(2024-08-16):
在一个比较复杂的设计里面,为了功能的实现不可避免存在一些组合回环路径,但是这些组合回环路径实际上在功能上不会使用到,请问要怎么去处理?

楼主:
set_disable_timing就可以了吗? DC PR都可以这么做吗?除了不检查时序,会不会影响功能?

网友(2024-09-23):
引用 楼主:
set_disable_timing就可以了吗? DC PR都可以这么做吗?除了不检查时序,会不会影响功能? ...

在功能上不会使用到,那又怎么会影响功能呢

网友(2024-12-10):
loop肯定有别的检查要求,不是常见的setup/hold. 找IP供应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