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mid设计中输入管因为有vdd/2的偏置引起的设计问题

楼主(2024-08-16):
用gmid设计的时候没考虑到输入管的偏置点在600mV,这样会导致设计出来的W/L没法直接用还得调很多最后gm/id也乱了,如果输入管偏置可以只给250mV,那就不用gmid设计出来的值就是正确的,不知道这个问题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是设计好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调节输入管W/L吗,感觉这样gm/id就乱了,是我调的方法有问题吗,这个设计里我是加大W放大了17倍

网友A:
这和gmid有什么关系   你这结构的输入共模范围最大值也就是1.2-Vov电流镜-Vgs输入管   你觉得能让输入共模在600mV吗   你加大输入管的尺寸不过是减小了Vgs,所以勉强能行  但是你如果1.2V供电需要很高的输入共模电平 建议采用NMOS输入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gmid有什么关系   你这结构的输入共模范围最大值也就是1.2-Vov电流镜-Vgs输入管   你觉得能让输入共模 ...

谢谢哥回复。我觉得用n管的话也是Vov电流镜+Vgs输入管,和p管一样呀(n管Vgs可能小一些),按照n管p管这两项相等的话,n管可以到600mV,p管就是1200-600=600mV,这两项小的话n管p管就都可以,我主要是想吧输入共模设置在600mV(vdd/2)处,不知道该怎么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哥回复。我觉得用n管的话也是Vov电流镜+Vgs输入管,和p管一样呀(n管Vgs可能小一些),按照n管p管这 ...

仔细去看看书    NMOS与PMOS输入的结构有什么差别   看看是不是和你想象的一样   仔细学习一下共模输入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去看看书    NMOS与PMOS输入的结构有什么差别   看看是不是和你想象的一样   仔细学习一下共模输入范 ...

我看书上也是这么写的,razavi321页。我理解的是n管的Vov电流镜+Vgs输入管如果小于600,那p管的Vov电流镜+Vgs输入管也小于600(没考虑n管p管vgs不同,同样的gm,n管vgs应该小一些,这个角度看n管可能可以),要是p管的Vov电流镜+Vgs输入管也小于600,那Vincm最大值就是1.2-0.6=0.6V,这样600mv也就可以了。谢谢哥指点,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图片在回复上发不上来,我发到帖子里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书上也是这么写的,razavi321页。我理解的是n管的Vov电流镜+Vgs输入管如果小于600,那p管的Vov电流镜 ...

你算一下PMOS输入你分配的电流镜的Vov和输入管的Vgs是否满足小于600mV不就知道了    321页你画红线的地方后面还有句话不知你看到没   PMOS可以处理共模到0  NMOS可以处理共模到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