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线孔粘连

楼主(2024-08-16):
只要是打了孔的线都会跟孔绑在一起挪动,就算只选中了线,线孔也会一起动。我可能是误触了什么开关,请问各位大神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么,要怎么解决呀?

网友:
选中这个移动的孔,然后摁 v 然后点击空白处。。。有几层孔,就在空白处点几下,试试

网友:
shift+e 关掉maintain connection

网友(2024-11-27):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