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alring中DRC通孔错误

楼主(2024-08-16):
求问画完sealring后跑DRC出现几个通孔大小错误问题 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请教一下为什么吗

sealring最本质的功能就是围一圈保护内部芯片,其它功能都是附带的。很多工艺不提供sealring的pcell,在写DRC rule的时候没有专门针对sealring的结构去写过滤条件,照着design rule给的结构画,那error就不可避免

楼主:
还是说问题可以忽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说问题可以忽略?

contact大小不是固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ntact大小不是固定的吗

对的啊 拐角处总是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啊 拐角处总是报错

量一下size是否符合DRC rule

网友A:
这种可以waive,sealring上的错十有八九可以waive

网友:
sealring 一般有其特定的rule,通过mark layer来识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以waive,sealring上的错十有八九可以waive

可以请教一下为什么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ealring最本质的功能就是围一圈保护内部芯片,其它功能都是附带的。很多工艺不提供sealring的pcell,在 ...

好的感谢大佬,可以再请教一下sealring一般是接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感谢大佬,可以再请教一下sealring一般是接什么吗

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感谢大佬,可以再请教一下sealring一般是接什么吗

searing一般都接芯片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alring最本质的功能就是围一圈保护内部芯片,其它功能都是附带的。很多工艺不提供sealring的pcell,在 ...

对的,是这样的

网友(2024-11-29):
确实,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错,全部waive掉了,奇怪的是fab竟然不写个过滤条件,比如再sealring layer范围内就不报错。
还有不知道你这是不是ts的工艺, 我做的ts工艺sealring的孔用的drawing purpose, 有些工艺给的CO和VIA都会有对应的bar purpose layer专门用来画长条型的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