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改版后的和改版前的怎么查看对比

楼主(2024-08-16):
改版改一层金属怎么与旧版对比查看没有改动到其他的底层,

网友A:
用calibre做lv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libre做lvl

怎么做呀,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做呀,具体怎么操作

layout和layout2选原版和改版进行对比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yout和layout2选原版和改版进行对比就好

我这样跑出来的DRC是空白的,我的两个layout的路劲是一样的,他们的所在库不同,是这个原因导致跑出来是空白的吗,它认为是同一个layout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样跑出来的DRC是空白的,我的两个layout的路劲是一样的,他们的所在库不同,是这个原因导致跑出来是 ...

你好,你是怎么设置的可以拍照片看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是怎么设置的可以拍照片看一下吗

这样直接跑出来DRC是空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yout和layout2选原版和改版进行对比就好

网友C:
全都要填,如果你确定改了,出来结果高亮只有那里才对,如果两版一样,result确实是空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都要填,如果你确定改了,出来结果高亮只有那里才对,如果两版一样,result确实是空白的 ...

这里我填了,两个layout  layout File一样,所在的库不同,跑出来没有结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里我填了,两个layout  layout File一样,所在的库不同,跑出来没有结果,

两个layout file的名字要不一样:比如把一个叫xxx.calibre.db 一个叫xxx.calibre.db_1 再跑跑看

网友E:
你的两个layout的gds单独导出然后对比试一下,不要这样软件自动导出然后对比。因为你的两个layout的名字一样,感觉可能会覆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layout file的名字要不一样:比如把一个叫xxx.calibre.db 一个叫xxx.calibre.db_1 再跑跑看

...

多谢跑出来了,谢谢各位答疑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两个layout的gds单独导出然后对比试一下,不要这样软件自动导出然后对比。因为你的两个layout的名字一 ...

好的,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我填了,两个layout  layout File一样,所在的库不同,跑出来没有结果,

不同库那就导gds出来,跑导出来的两个gd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库那就导gds出来,跑导出来的两个gds

出来啦

网友:
两边layout的名字不要一样,就可以跑出来

网友:
感谢分享,学到了

网友(2024-11-27):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