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Pad 问题求助

楼主(2024-08-16):
对 IP 做 Embedded Boundary Scan 时候,怎么让工具识别 IP 的 pad 端口?或者说,怎么让 Tessent 把一个 module 当作 IP ? 要自己写一个 Tessent Cell Lib,将这些 module 放进去吗?

网友A:
自己写一个TC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一个TCD

好的,谢谢。这个已经初步解决了。请教你两个问题:
(1)pad 的功能需要在 lib 中详细描述吗? IP 中 pad 是一个 module,接口挺多的,lib 中只定义 dft 所需要的端口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读文件的时候,module 和 lib 都读进来

(2)你做过 AC Bounray Scan 吗?IP 中的 IO pad 的信号有很多,该怎么和 AC pad lib 中要求的信号对应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这个已经初步解决了。请教你两个问题:
(1)pad 的功能需要在 lib 中详细描述吗? IP 中 pa ...

1. 只定义dft需要的就可以,其余的可以不处理。
2. 我没有做过AC的BSCAN,待深入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只定义dft需要的就可以,其余的可以不处理。
2. 我没有做过AC的BSCAN,待深入研究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