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办法能将一个design的cell按pin density从大到小排列

楼主(2024-08-16):
有没有办法能将一个design的cell按pin density从大到小排列

网友A:
至少可以写脚本,无非就是抓pin count和cell are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可以写脚本,无非就是抓pin count和cell area

现在主要是抓出pin count和cell area后得出的density不知道怎么和cell name对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是抓出pin count和cell area后得出的density不知道怎么和cell name对应

用字典将 cell name, pin count, cell area 绑定

网友:
用华大九天的qualib 工具去K 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