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模拟的大佬

楼主(2024-08-16):
请问你们是怎么判断电位抬高拉低的

网友:
用万用表测:)

楼主:
幽默了大佬

网友(点评):
没问题啊,你只是问怎么看电位拉高拉低

网友A:
看上拉 和下拉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拉 和下拉电流大小

上拉电流大就是高电平,下拉电流大就是低电平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拉电流大就是高电平,下拉电流大就是低电平是吧

是的

网友:
跟上面说的差不多,主要看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