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x登录问题,一个用户只能登录一个session

楼主(2024-08-16):
新开另一个session用这个账户登录就没反应了,输入密码后无反应

网友:
用KDE可以多个

网友A:
得看你有没有设置每个用户只能一个session

网友B:
缺省好像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你有没有设置每个用户只能一个session

请问在哪里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省好像就是这样的。

请问怎么设置的缺省

网友:
管理界面里找找。不行就用用户间共享。

网友(2025-02-27):
你用的什么认证方式AD好像会有这种问题,重建账号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