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噪低经过放大器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4-08-16):
假设输入端噪低为-100dBm/Hz,经过增益为20dB,噪声系数为10dB的放大器,输出端噪低应为-70dBm/Hz。为什么-100dBm/Hz的噪低经过一个10dB的衰减器,输出噪低为-110dBm/Hz而不是-100dBm/Hz呢?为什么就不考虑衰减器的噪声系数了呢?

网友:
输入端噪低为-100dBm/Hz,经过增益为20dB,噪声系数为10dB的放大器,输出端噪低应在-80dBm/Hz左右,比-80dBm稍微大一点点点。为什么-100dBm/Hz的噪低经过一个10dB的衰减器,输出噪在-110dBm/Hz附近。输出噪声等于收入噪声*增益(或衰减)+器件内部的附加噪声。
你这种情况,器件内部噪声相比收入噪声都比较小,输出噪声主要由收入噪声确定。

网友:
精确计算输出噪声的大小,需要根据噪声系数将内部噪声等效到收入端,和收入噪声相加,再乘以器件的增益,就可以得到输出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