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字后建立时间为负 怎么优化

楼主(2024-08-16):
如图,即存在Setup时间的违规(负值)。我该如何调整,本人数字后端初学者,求各位数字后端大佬教教我

网友A:
我也是个菜鸟,不过对于你发的截图有点疑问:
1.为什么你的setup和hold都是用同一个db,setup用的是ss的db,hold用的是ff的db,当然常规是这样的
2.你这个是哪个阶段的,setup violation有很多原因,比如sdc约束合不合理,floor plan合不合理,这条path是同步clock还是异步clock等等,需要看看哈。
3.你看看你的标准电压是多少伏的,比如0.9v的标准电压,ss就是0.81v,ff就是0.99v

4.不知道这是什么工艺的,像.18的工艺这样的setup在pt里面刷一下就可以下来了,像40nm以下的这个违例就很大了,需要迭代分析一下pr。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个菜鸟,不过对于你发的截图有点疑问:
1.为什么你的setup和hold都是用同一个db,setup用的是ss的db ...

ss corner下也需要check hold的

网友:
你这个问题比较大,2楼已经给你提供了很多方向,稍微补充一些:首先你得看你这个rpt是什么阶段的,其次就是你这个WNS有1ns多,你需要先check一下或者跟前端的人对一下这个path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再看具体的report,看是哪些cell的delay不合理导致的violation,然后一步步定位,最后看是floorplan不合理,或者tree长得不合理,或者cell类型选的不合理,总之这个问题比较宽泛,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