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Mbist memory分组问题

楼主(2024-08-16):
sram_wrapper有三片memory,其中两片一样,就设置为了两个分组,生成了两个controller,其中controller1连接了相同的两片,分了step做mbist。controller2虽然生成了,却没连上,ram引脚浮空了,求教啊
提取icl出错,gui中trace发现controller c2没连接memory

网友A:
是不是用physical_cluster_override进行分组啊?

网友B:
先试下,不分组,直接跑,看有没有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试下,不分组,直接跑,看有没有报错

不分组试了,也是一样的,ram size不一样,分组应该时必须的吧,最后一个ram是128*18的,不知道这个特殊形状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physical_cluster_override进行分组啊?

不太懂啊,感觉组是分出来的,因为产生了两个controller,就是不知道为啥没连接

网友C:
试了一下这样分组方式,没有出现你这个问题。应该还是设计本身,我看你的memory都在同一层次里面,有没有可能是C1的interface和C2的interface两个同名信号冲突了?

楼主(2024-09-18):
引用 网友C:
试了一下这样分组方式,没有出现你这个问题。应该还是设计本身,我看你的memory都在同一层次里面,有没有可 ...

是的,是设计的问题,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