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retch handles 怎么多选和拉伸多个finger器件源漏区metal和contacts

楼主(2024-08-16):
stretch handles可以拉伸器件自带的metal1控制contact个数,但怎么多选多条finger,同时拉伸呢,新手一枚,求大佬指教

网友A:
看快捷键设置,S全部选中,可以拉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快捷键设置,S全部选中,可以拉伸

大佬您好,我按s后,框选多条finger的metal,但是鼠标左键点击拉伸后,只有一条被拉伸,如何全选呢,需要设置什么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佬您好,我按s后,框选多条finger的metal,但是鼠标左键点击拉伸后,只有一条被拉伸,如何全选呢,需要 ...

我试了一下,多选多器件的单条metal上的菱形虚框,每个器件的一条metal可以同时拉伸。单个器件的无法多选多条metal,只能同时拉伸一条metal。感觉不是很有效率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多选多器件的单条metal上的菱形虚框,每个器件的一条metal可以同时拉伸。单个器件的无法多选 ...

请问楼主有解决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有解决方案吗

没有噢,估计得靠skill脚本实现。脚本区可以去看看,我没找着,主动发帖白嫖大佬的成果又不合理。楼主小白一个,学skill再写脚本,估计得花很长时间,打算先用笨方法拉伸,之后再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噢,估计得靠skill脚本实现。脚本区可以去看看,我没找着,主动发帖白嫖大佬的成果又不合理。楼主小 ...

最近在用smic.18的1.4PDK出现pcell某个参数不能调的情况想起了这个方案但是太过繁琐,所以来论坛寻求帮助~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