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简并点问题,用vpwl上电可以,但是dc和直接固定电压进行tran仿真都不对

楼主(2024-08-17):
    忘记画了,这是一个带片外电容CL=1~2uF的LDO。主极点在输出端。
    原电路是好的,五管OTA接的NMOS共源极,并且NMOS上面的负载是通过电流镜复制到PMOS功率管的,VIN=3.7 ,VOUT=3.3。
    我在第二级NMOS共源极的源极上新加了个电阻,如果电阻很小的话都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当我修改电阻到一定大小,dc和stb仿真以及固定VIN的瞬态仿真就不对了。LDO输出vout不是3.3,而是低电压,几百mv。但是同样跑tran用vpwl,给VIN上阶跃电压是没问题的。
    最后发现因为LDO输出VOUT还要做包括本身的电源电压,(比如下图反相器,EN'高电压才能控制使电流镜VB和栅极导通,正常传输电流信号,但是vout不够高的话,EN'也提不起来是低电压,那么电流进不来去放大器,VA也是低,vout还是低,这样不就死循环了。)这里只是举了个例子,不要说直接把栅极EN'那个MOS管直接短路,我试过单独弄他,但是还不够,实际电路要控制的太多了,还有trim部分,栅极拉高拉低MOS等等,都可能出现上述情况。但是!电阻R如果不设置那么高,它就是能正确出DC和stb固定电平的tran的结果,只是R大了之后就不行了!但是跑上电tran是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的。

LDO

LDO

所以我很疑问,因为DC它本身是固定电平,给了输入VIN,3.7。然后电路中的各个信号线的电压在初始条件下是不知道的,所以会不会导致dc仿真就是不太行。反应不了实际的电压上下抬升过程,所以信号会卡在某个点上。但是在上电仿真中,电路又正常了,不会卡在某一点上。
所以我好奇的是,
1.到底怎么解释dc和瞬态不对的问题,可以忽略吗,如果不能忽略意思是实际芯片测试过程中真的会出现这种状态?
2.那我这个情况像是bandgap那种所谓的 “简并点” 吗,可是为什么源极负反馈电阻小一点就没事呢,又没有什么大的改动。

(然后就是,可能有人会问我为什么要加电阻,因为这条支路电流会单纯被VA控制,在电路的某些工作状态I会很大。我目前就是想加了之后跑一下试试效果,电流确实改善了,但是我知道这会降低环路增益,并且结构很怪,不是一个好方法,但是我就是疑惑上面出现的问题)

谢谢大家看到这,菜鸡求救

网友A:
第二级一般是source follwer,功率输出管有很大的输入电容。你这是哪篇论文呢?

网友B:
R太大,正常DC下对应的电流乘这个电阻超过电源或者上面的diode连接管工作异常,自然就不行了,如果只是为了空载下IQ小,可以给这个diode管并一个电阻,空载的时候相当于电阻在给功率管提供偏置,就不会有电流过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级一般是source follwer,功率输出管有很大的输入电容。你这是哪篇论文呢? ...

不是论文里的,这个结构是前人流片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太大,正常DC下对应的电流乘这个电阻超过电源或者上面的diode连接管工作异常,自然就不行了,如果只是为了 ...

感谢您的回复,我想问一下,您说的diode管是指功率管左边的镜像管么,然后从漏极并联一个电阻到VIN吗。

网友C:
常见情况了,尤其在电路里有比较器之类的模块时dc仿真容易卡成运放一样卡在中间,但在瞬态过程就算是变化非常缓慢的瞬态过程也不会卡住,所以很多模块会给他一个上电再开使能的一个过程,不然振荡器比较器都会卡住,但ldo我还没见过卡住的

楼主:
最新情况是,假如我给每个电压都加上初始状态0,那么仿真tran虽然给的固定电压,但是整个电路会从初始状态0变成正常的,不管电阻是多少。但是dc还是不行,还是卡在简并点中,感觉初始状态这一设置对dc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见情况了,尤其在电路里有比较器之类的模块时dc仿真容易卡成运放一样卡在中间,但在瞬态过程就算是变化非 ...

像您说的这些个情况,也就是dc仿真虽然卡在中间,但是瞬态过程正常,您那边都会正常去流片是么,就是您说的那几种电路dc卡在中间就是个bug,没有去管他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想问一下,您说的diode管是指功率管左边的镜像管么,然后从漏极并联一个电阻到VIN吗。
...

是的

网友D:
dc和tran的testbench是同一个吗? 带的负载相同吗?
这结构没啥特殊的地方,dc跑不对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您说的这些个情况,也就是dc仿真虽然卡在中间,但是瞬态过程正常,您那边都会正常去流片是么,就是您说 ...

ldo一般不该出现这个情况,我们都是比较器之类的不管流出去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dc和tran的testbench是同一个吗? 带的负载相同吗?
这结构没啥特殊的地方,dc跑不对就是有问题的 ...

好的,感谢您。是一个testbench,其他都相同。
很离谱的地方在于有时候,dc扫描是对的,但是和dc工作点对不上,dc扫描的话VOUT在3.3v附近,但是dc operating point显示电压就只有500mv,和扫描值对不上。不理解。

网友E:
EN‘=0,VB1=0,VA应该是高呀。我猜是因为EN’那个开关导致的,下面是我的分析。
我做了一个实验,EN’处用一个大电阻代替,1TΩ的时候,DC处VB1为168mV,VA=168mV,tran的时候VB1为168mV,VA=1.68V。如果VA为低,VOUT也应该为低,此时电路会自锁;VA为高,VOUT会被拉高,脱离自锁。你加的R越大,VA就需要越高,那个支路才能导通,所以DC就越容易自锁。
我目前发现我的仿真会发生DC与tran不同的就是振荡器,latch,这种大信号正反馈的情况,这种电路一般需要上电复位。
我目前的想法就是你把EN‘那个开关别这么连。在栅漏之间加大电阻表示断路,不如加一个小电阻把栅极拉到地更保险一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您。是一个testbench,其他都相同。
很离谱的地方在于有时候,dc扫描是对的,但是和dc工作点对 ...

我又看了下你的电路,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
你的EN`是挂在vout下的,那vout=0时EN`=0,电路应该不能启动,整个电路会被ibias给锁死。

你的testbench要修改一下,把输入的理想电流源,改成用pmos电流镜提供,这样即使是瞬态上电时,ibias初始值也为0
或者你可以看下dc仿真结果,输入ibias那一点的dc应该异常偏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EN‘=0,VB1=0,VA应该是高呀。我猜是因为EN’那个开关导致的,下面是我的分析。
我做了一个实验,EN’处用 ...

对,我也觉得就是这种开关导致的,其实原电路既有这种栅极和漏极的开关,还有栅极到地的下拉MOS管,我是新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原流片电路power down需要这两个都有,可能有它的什么用途,我就没改。
您分析的很有道理,VA您说的应该是高会自动解锁,本来应该是这样,但我的电路里为什么VA还是较低值,还是因为电流镜那个EN'开关是关的,所以电流提供不了给放大器,再加上其实上面偏置VB23也都存在类似EN'的开关,所以VB23都很高,放大器没有电流下来,VA点不能被VB1控制,所以还是低(VA有个五六百mv),这样vout那边还是拉不起来,所以完全锁住了。然后我在输出给电压源扫描dc(寻找电流为0的地方就是简并点的方法),确实有看到输出vout在低压和高压各有一次电流为0,这说明低压确实存在一个稳态(简并)值,也就是锁住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原电路这方面还是存在问题的。目前我是在没有动这些控制开关情况下,加了一个启动电路,让LDO能随vin上电自启,这样似乎解决vout上不去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又看了下你的电路,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
你的EN`是挂在vout下的,那vout=0时EN`=0,电路应该不能启动 ...

您说的是对的,感觉电路就是会被bias锁死,我目前可能想把它删了或者加启动电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