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电荷泵锁相环锁定后电荷泵输出一直存在10.5mV的纹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4-08-17):
请教各位前辈,电荷泵锁相环锁定后电荷泵输出一直存在10.5mV的纹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单仿电荷泵的失配很好,环路滤波器是三阶的,该怎么消除这个纹波呢?

网友A:
我猜应该是开关的时钟馈通和电荷分享?用dc单仿电流失配的时候开关都配置成全开的,看不出来这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应该是开关的时钟馈通和电荷分享?用dc单仿电流失配的时候开关都配置成全开的,看不出来这种影响。 ...

请教这位前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降低这种失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这位前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降低这种失配呢?

我不是前辈哈,同小白。基本上和锁相环相关的书和论文都会讨论这个问题吧,资料很好找。一般来说,漏极开关的电荷泵肯定受电荷注入时钟馈通的影响大一些,可以换用源极开关或者栅极开关的电荷泵。也可以增加一个dummy开关回路,加上一个运放将左右开关支路钳位在一起。也可以给开关增加一般尺寸的dummy管,这一点拉扎维模集书开关电容那一章有所提及。可供选择的方案很多,但效果如何就很难讲了。感觉电荷泵的非理想特性确实是一个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前辈哈,同小白。基本上和锁相环相关的书和论文都会讨论这个问题吧,资料很好找。一般来说,漏极开 ...

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B:
可能是LF中电阻带来的零点,你把电阻去掉这个现象就不会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LF中电阻带来的零点,你把电阻去掉这个现象就不会出现了

感谢您的回复,我是用的三阶滤波器现在,之前用的是二阶滤波器纹波更大,你的意思去掉电阻是滤波器只有一个电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是用的三阶滤波器现在,之前用的是二阶滤波器纹波更大,你的意思去掉电阻是滤波器只有一 ...

主要是为了debug,看看你的纹波是不是电阻取得过大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为了debug,看看你的纹波是不是电阻取得过大导致的。

意思是电阻取小一点试一下吗? 电阻不能完全没有吧?电阻没有就不是三阶或二阶滤波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电阻取小一点试一下吗? 电阻不能完全没有吧?电阻没有就不是三阶或二阶滤波器了 ...

你可以先简化问题,不用拘泥滤波器是什么形式的,最好就用最简单的RC串联验证你的CP能否再loop里面正常工作,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这里LF我只用RC串联,R往小了设置,C往大了取,保证带宽处于给定的频率上,再比较前后spur有没有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先简化问题,不用拘泥滤波器是什么形式的,最好就用最简单的RC串联验证你的CP能否再loop里面正常工 ...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尝试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先简化问题,不用拘泥滤波器是什么形式的,最好就用最简单的RC串联验证你的CP能否再loop里面正常工 ...

前辈您好,我把滤波器改成电阻串电容的形式了(之前是三阶),我尝试了很多种,电阻很小电容很大,或者电阻删掉只有电容;在电阻(300欧)很小和电容较大300多p稳定了,纹波反而更大,图片里面每个周期都有跳跃,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该怎么消除呢?

网友B:
电阻取小了,假设你的电荷泵电流没有改动,RC带来的纹波因该也会变小才对,你这个可能是哪里出现了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取小了,假设你的电荷泵电流没有改动,RC带来的纹波因该也会变小才对,你这个可能是哪里出现了漏电。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单仿CP输出的失配是很好的,如图所示只有PA,为什么会漏电呢?失配是在输出开关都打开的情况下,给输出固定电压测得的

网友C:
看环路带宽选的多大?你只方针的静态电荷泵电流,瞬态的话还是有一些区别的,直接mark一下CP的瞬态充放电的电流以及压控振荡器变容管上的电流,如果是先进工艺,选用的薄栅MOS管作为varactor很可能有漏电流,但是漏电流应该不至于这么大。检查CP和VCO之间各个端口的瞬态电流吧,应该是哪里电流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环路带宽选的多大?你只方针的静态电荷泵电流,瞬态的话还是有一些区别的,直接mark一下CP的瞬态充放电的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把电荷泵放在PLL环路里面仿真,在PLL稳定后仿真了一下CP开关管的开启时间和充放电开关的瞬态电流,如图所示,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这个之前我也仿过,我尝试给充电或放电电路分别增加尺寸让导通时间趋近于一致,但是PLL的纹波还是较大,几乎没有变化,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单仿CP输出的失配是很好的,如图所示只有PA,为什么会漏电呢?失配是在输出开关都打 ...

这个电荷泵的失配电流曲线看起来很奇怪,感觉仿真的步长是不是太大了。你跑pll瞬态开最高精度看看.有可能也是仿真设置的精度问题

网友(2025-03-27):
楼主您好!我最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可以请问一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2025-07-08):
楼主,我最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教一下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