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在画版图的时候,原理图里面的电流源应该怎么办?是导入不进layout里面的

楼主(2024-08-17):
(图片)

网友:
电流源当然要自己设计电路给出

网友A:
如果电流源最终是由外部给的,那么把电路打包成symbol就好了,留出偏置端口

网友:
叫电路删掉

楼主:
好滴好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流源最终是由外部给的,那么把电路打包成symbol就好了,留出偏置端口 ...

好的,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