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np做电源clamp时打esd容易烧毁其它IO口的esd保护二极管

楼主(2024-08-17):
我的整体电路IO环路如图所示,电压域是+5V与-5V,电源clamp用了高压40V的PNP管,在打VEE到GND的esd的时候,250V的情况下就会烧毁IOB1与IOB2这个端口到VEE的二极管 有大佬能帮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嘛  我完全是ESD小白,这个没做过仿真  或者请教大佬们这个如何从仿真中看行不行,我在cadence搭建了HBM模型做了仿真  但是不太能看懂那个结果

IO环

IO环

网友:
VEE和GND只有5V的压差,为什么要用40V的BJT做power cl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