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模型的case语句

楼主(2024-08-17):
请问,veriloga语句设计中,这个dset_code这样用在case语句中不行吗?那case中的这个表达式改用什么类型呢?谢谢

楼主:
请高手帮忙指点啊

网友:
没用过Veriloga,不过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的每个状态没有给他进制定义导致的

网友A:
不知道具体的,但是你5个real的值可以用00001这种表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具体的,但是你5个real的值可以用00001这种表示吗

更换过integer类型,也还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过integer类型,也还是不行的

你的5个bit应该用{0,0,0,0,1}这样表示,而不是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