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C.Liu冗余码转换计算方法

楼主(2024-08-17):
Liu在2015年的论文里,将最高位电容的一部分权重分给低位,达到冗余的效果,然后他计算12位冗余码转10位数字输出码的方法如下图所示,实质上就是将所有位的权重相加。但是好像这种方法是错误的?如果连输出数字码都是错误的,论文里的ADC的性能测试又是如何实现的?

正确的方法,应该如下图:

网友A:
方法没错,只是图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没错,只是图错了吧

就考虑最简单的三个电容[7,4,1],量化范围为0~12。假设VIN=3.2
第一次比较:VIN7比较,比较结果为0
第二次比较:VIN7-4比较,比较结果为1
第三次比较:VIN7-4+1比较,比较结果为0
最终比较结果为010,如果按Liu的方法直接加权相加,那么DOUT=4,而VIN=3.2,很明显的错误!
错误的原因很明显:第二次比较是和3在比较,而不是和4在比较,所以第二次比较结果1的权重是3而不是4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考虑最简单的三个电容[7,4,1],量化范围为0~12。假设VIN=3.2第一次比较:VIN和7比较,比较结果为0;第 ...

你和C.C.Liu都没错。

CCLiu的给出的code计算方法只是适合于他这种电容排布方式的一种特例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考虑最简单的三个电容[7,4,1],量化范围为0~12。假设VIN=3.2第一次比较:VIN和7比较,比较结果为0;第 ...

你举的例子就有问题,按你这样比较,分裂前电容应该是[8,4],那比出来也是4。按照sanya切换策略,第一次比较是vp和vn比,如果满量程16,那第一次是和8比,然后正端减7,相当于第二次是和8-3.5比,可以看论文里的这个图是怎么比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考虑最简单的三个电容[7,4,1],量化范围为0~12。假设VIN=3.2第一次比较:VIN和7比较,比较结果为0;第 ...

CC这个冗余有个大前提,是未转换的电容和,和当前bit转换值的差值最小是-1(可以大,不能再小了)
[7,4,1]这种case不存在

典型例子是 [8,4,2,1] --> [6,4,3,1,1] 到3的时候 (1+1) - 3 = -1已经没有冗余了
                              --> [7,4,2,1,1] 到最后1bit没有冗余

网友:
没看出这两种方法的区别,看起来都是当前位的code和当前位的权重相乘后求和,不过式(3.1)的s(M)不清楚指的是什么

网友(2025-06-14):
引用 网友A:
你举的例子就有问题,按你这样比较,分裂前电容应该是[8,4],那比出来也是4。按照sanya切换策略,第一次 ...

此图为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