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感和变压器的接地屏蔽环设计问题

楼主(2024-08-17):
求教大佬们,电感和变压器的屏蔽环是采用第一层金属还是采用构成电感的同层金属绕制?

网友A:
PDK里的guard ring一般是用底层金属做的C环,个人理解在sub-6G这种处理就足够,底层金属只是提供一个回流路径。频率越高电感的互感效应越强,想要做好屏蔽肯定是需要用顶层厚金属,但这也会导致无源器件的损耗更大。ground plane和电感之间的间距是要在损耗和面积之间做trade-off的

网友(2025-03-18):
引用 网友A:
PDK里的guard ring一般是用底层金属做的C环,个人理解在sub-6G这种处理就足够,底层金属只是提供一个回流路 ...

看到这里很受启发,新手在做毫米波频段的PA,给匹配网络加上guard ring后电感Q值下降,损耗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