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轨如何跟随高压轨?

楼主(2024-08-18):
最近做的一个系统,有一个取值在6~10V之间的supply,然后需要一条始终跟随supply并且恒定比它低5V的电源轨,用于给系统供电。

我刚初学设计,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实现这一点,望大佬解答!

网友A:
可以,做个浮动轨的电源就行了
原来是参考地产生一个电压,现在参考你的供电做个电压就行

网友B:
做个LDO最简单

网友C:
如果要求精度不高,这个电路或许可用。
用一个精确的参考电流iref和电阻R0产生一个电压Vref,这个电压是参考Vsup的。再用一个类似ldo,不过参考电平是Vsup的ldo,就可以产生你想要的电压。比如说,这里vref比vsup低1V,那vfb也是比vsup低1V,设置R1/R2为1/4,Vout就比Vsup低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个浮动轨的电源就行了
原来是参考地产生一个电压,现在参考你的供电做个电压就行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LDO最简单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求精度不高,这个电路或许可用。
用一个精确的参考电流iref和电阻R0产生一个电压Vref,这个电压是参 ...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2025-01-15):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求精度不高,这个电路或许可用。
用一个精确的参考电流iref和电阻R0产生一个电压Vref,这个电压是参 ...

Vsup是高压的,如果运放的高电压接Vsup,低电压接地,会用到很多高压管,如果精度要求不高,这个运放该采用什么架构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