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高阶补偿

楼主(2024-08-18):
图1

图2

不知道有没有大牛做过上面这种补偿电路。
图1所示是带隙电路的一种高阶补偿电路,这个电路在sansen的书上也有收录,我不是很明白的是,这里Vbe1和Vbe3之间的差值,从公式上看,只差了一个高阶项。但是,实际上流过Q1上的电流和流过Q3上的电流差了好多倍,Vbe1和Vbe3的实际差值甚至高达几十mV,仿真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见图2),难道这几十mV的差值,就是由这个高阶项引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高阶项也太大了,不能叫高阶项了。

另外,我用这种补偿,根本达不到预期效果,没有补偿电路,温漂能做到大概12ppm,补偿之后,温漂反而变大了。这其中哪里出了问题,实在没想明白,希望各位前辈指教。感谢,感谢!

网友:
q3电流是Iptat+Ictat,且Ictat约等于2Iptat。

网友A:
我记得有个问题,就是深亚微米Inl的电流流向不会像理论那样,你看看电流流向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个问题,就是深亚微米Inl的电流流向不会像理论那样,你看看电流流向对不对 ...

我用的是SMIC018BCD  5V的管子去做的仿真,电流的方向和图1标的方向是一致的——从右流向左,从图2电路图的DC工作点电压也可以看出来,电阻右边的电压大于左边的电压,差值大概有20mV,这么大的电压差,我感觉很难被视为高阶项了,您觉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MIC018BCD  5V的管子去做的仿真,电流的方向和图1标的方向是一致的——从右流向左,从图2电路图 ...

不好意思没有看到,但是我觉得理论和实际有差别挺正常的,你的温漂有多工艺角仿真吗,感觉没补偿就这么好,不太对;还有就是微调输出电阻,试试修调一下,能不能有好点的曲线和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有看到,但是我觉得理论和实际有差别挺正常的,你的温漂有多工艺角仿真吗,感觉没补偿就这么好 ...

工艺角和蒙卡仿真最差的情况21ppm。

您说的修调的话,我觉得会有些改善,但是“没有触及灵魂”, 因为现在参考电压的温度扫描曲线还是抛物线形的,而不是补偿后的“正弦”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艺角和蒙卡仿真最差的情况21ppm。

您说的修调的话,我觉得会有些改善,但是“没有触及灵魂”, 因为现 ...

那说明电阻比例没调好,补偿起了反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艺角和蒙卡仿真最差的情况21ppm。

您说的修调的话,我觉得会有些改善,但是“没有触及灵魂”, 因为现 ...

我之前做过这个结构,单一工艺角下可以做到几ppm,但工艺角偏差比一阶大很多,只能靠修调修。一阶就已经能做到十几ppm了,为了这么点温漂我个人认为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做过这个结构,单一工艺角下可以做到几ppm,但工艺角偏差比一阶大很多,只能靠修调修。一阶就已经 ...

老哥,能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做的么?

我现在有个很大的疑问就是,流过Q1上的电流和流过Q3上的电流差了好多倍,Vbe1和Vbe3的实际差值必然是比较大的,仿真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我的仿真case下达到20多mV)。
但是,从公式上,Vbe1和Vbe3的区别似乎只有那个高阶项,这个高阶项这么大,一阶补偿的情况下,怎么可以忽略?说补过去啊,有点矛盾的感觉。

网友:
这个补偿是含有一阶项的,所以可以先进行Q1和Q2调好之后,再将Q3的部分加进去之后,原先的一阶便打破了,就需要再调一些R1,边调R3和R1。

网友C:
我最近也在研究用楼主这种方式进行高阶补偿,发现了一些问题,与楼主交流一下。我发现要用这种方式补偿需要流过Q3支路的电流是要与温度无关的,但这种电路要在R4上实现稳定的电压输出的话,各支路的电流必定是带了温度系数的(即,一般电阻是负温度系数的话,那么各支路电流镜里的电流必定是正温度系数才能实现在R4上得到温度无关的基准电压)。因此,流过Q3的电流如果不是与温度无关的话就没法抵消掉高阶项,除非调节各支路电流至0温度系数,但这样R4也必须是0温度系数(但很可惜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2024-10-24):
R18和R19阻值巨大无比,他的电流需要达到nA级别

网友(2024-12-31):
请问楼主怎么调电阻的,一阶抛物线出来之后,引入Q3以及两个电阻,发现原先的一阶温度无关还是会被打破。18BCD,Q3得大一些,不然电流会流入Q1,Q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研究用楼主这种方式进行高阶补偿,发现了一些问题,与楼主交流一下。我发现要用这种方式补偿需要 ...

我也是发现了这个经典架构存在您说的这个问题
1、电阻存在温度系数,一般电阻负温系数的话,电流就是正温系数,一阶补偿后的ref电压才是0温;
2、Q3上面的电流一部分是i_ref+2*i_NL , 这个i_NL(我搭出来的电路呈现正温)的存在使得Q3上面不可能流过0温电流,所以这里的高阶补偿也不成立了。

这个架构有种前后矛盾的感觉,一个是0温电流和0温电压的矛盾,一个是Q3上面i_NL的矛盾,我自己尝试出来温度系数也并没有很好,不知道别的人具体细节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发现了这个经典架构存在您说的这个问题
1、电阻存在温度系数,一般电阻负温系数的话,电流就是正温 ...

后来找了很多资料,发现很多人说高阶补偿考虑到PVT之后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是军品不在乎成本可以筛片,triming什么的,筛出温度系数低的die,普通民品量产的话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来找了很多资料,发现很多人说高阶补偿考虑到PVT之后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是军品不在乎成本可以筛片,tri ...

A Novel 0.84 ppm/oC CMOS Curvature-Compensated Bandgap With 1.2 V Supply Voltage
Huachao Xu, Yuanzhi Zhang, Xiaobing Yan, Jin Wang, Chao Lu, Guofeng Li
你好,我后面参考了这篇论文可以弥补之前提到的缺点,单一工艺角下可以做到比较小的温度系数,但corner和mc仿真结果比较差,可以看一下作为参考。

网友(2025-09-24):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研究用楼主这种方式进行高阶补偿,发现了一些问题,与楼主交流一下。我发现要用这种方式补偿需要 ...

R4和R1R2用同种电阻的话,温度系数一致,在最终Vout表达式里面Vout=R4*[(Vbe/R2)+(VTlnn/R1)],R4和R2R1的温度系数应当抵消掉了,所以输出那条支路的电流是零温度系数电流

网友:
高阶bandgap还是得分段补偿+trim,这种的工艺角一跑能歪到姥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