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蒙特卡洛仿真报错

楼主(2024-08-18):
请问为什么比较器跑蒙卡会出现错误,瞬态仿真时结果正常。共模电压为500mv,输入范围100m-900m,时钟频率200M.offset值用value和cross函数表示。

网友:
我当时也遇到了,可能是仿真精度太高了,有些点没法算,感觉影响不大

网友:
debug一下,看看仿真错误时候的波形,可能比较器不能正常工作,得不出正确结果。

网友(2025-10-28):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