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的二次谐波谐振滤波的testbench

楼主(2024-08-18):
请问各位大佬,VCO的二次谐波滤波应该如何进行仿真?如何将尾电感与寄生电容的阻抗峰设置在2f0的频率?这样搭建的testbench,仿sp得到阻抗峰对吗?

不同的论文对于共模阻抗峰的仿真也不太一样,对于电流偏置的VCO以及电压偏置的VCO,我应该如何去到底应该如何搭建testbench来寻找尾电感的值呢?二者的testbench会有不同吗?

楼主:
用了这么多方法,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尾电感的值,通过fft看二次谐波的频谱也几乎没有变化。VCO的FOM值一直在187,扫了很多值,但尾电感的滤波始终不起作用

楼主:
通过扫描参数已经找到了尾电感的最佳值,方法和2001年的JSSC《A Filtering Technique to Lower LC Oscillator Phase Noise》中提到的一样,但如果按照2011年的JSSC《Implicit Common-Mode Resonance in LC Oscillators》的方法仿真,将switch cap拆分成两个串联的单端电容中间是ac gnd,这样仿真得到的sp的峰值也不对。具体问题出在哪里了呢?

网友A:
不要扫电感的值,要去计算,在你知道这个电路的具体情况前不要轻易仿真,尾部等效是一个三阶的LC网络,求出极点止于2wo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扫电感的值,要去计算,在你知道这个电路的具体情况前不要轻易仿真,尾部等效是一个三阶的LC网络,求出 ...

请问具体是一个怎样的三阶LC网络呢?可以教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是一个怎样的三阶LC网络呢?可以教一下吗?

和你的第一张电路图里的尾部一样,一个电感串联一个电容,串联节点再并上一个电容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的第一张电路图里的尾部一样,一个电感串联一个电容,串联节点再并上一个电容的形式 ...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2024-12-20):
请问不用图1里面的C5(3pF)只用电感和电容并联同时把Cset值算进去使其谐振在2W处能起到优化噪声的作用吗?我这边怎么也是最多优化1dB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