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troom&boot验证方法求助

楼主(2024-08-18):
请问大佬  bootrom、boot怎么验证,有啥验证方法,就需要覆盖启动方式能否正确跳转到ram启动吗?

网友A:
只是说EDA验证方案吗?注意几个点:1、软件或者DSP给的boot code放在哪里?一般都是在一个ROM文件里,可以修改ROM文件里面的路径指向一个公共路径,然后通过用例把需要跑的boot code放到下面,按照正常boot流程启动以后,核会去这里取code的;2、boot code实现什么功能,是否需要验证环境对接model还是挂载BFM?3、如果不涉及到数据比对的话,需要boot code提供如何判断用例结束的标志。

网友B:
boot一般来说都是有好几种boot模式的吧,像什么XIP啥的,那肯定是得把这几种boot mode都cover完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说EDA验证方案吗?注意几个点:1、软件或者DSP给的boot code放在哪里?一般都是在一个ROM文件里,可以 ...

bootroom代码后门加载到rom,初始化操作,从rom启动搬运数据跳到ram执行,然后在ram里执行打印函数是否正确跳转。这种验证思路可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一般来说都是有好几种boot模式的吧,像什么XIP啥的,那肯定是得把这几种boot mode都cover完噻
...

boot mode指的是从哪种方式启动,uart、spi、i3c等等。这部分覆盖不同的启动方式时候,如何判断不同模式的用例通过。

网友A:
可行。boot mode基本上就是指从哪里(uart/spi/flash/usb等)获得boot code,如果只验证boot的流程,那获取到boot代码写到RAM启动之后,往某个寄存器读写一组值,应该就可以了,但多数应该不止关注这些,我这方面经验比较少,没有更好的建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boot mode基本上就是指从哪里(uart/spi/flash/usb等)获得boot code,如果只验证boot的流程,那获取 ...

好的,谢谢

网友(2025-10-09):
boot code到底是有什么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