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用理想器件搭建出来用不了

楼主(2024-08-18):
和书上结构完全一样,这是书上的结构(只有系数不同,但是系数通过simulink验证了)

下面还有图片说明

楼主:
CLK和CLK_N是两相非交叠时钟

楼主:
电路图(书上是CLK2取反控制比较器,这里是CLK1,直接控制,逻辑上应该没问题)
各级积分器输出

比较器输出

楼主:
共模为600mV时候各级积分器的输出,第一级蓝色的上去了,白色很乱的第二级积分器输出

网友A:
这是哪篇文献的

楼主:
吧比较器的时钟换了一下好多了,但是为什么中间会击穿,是我系数设计的问题吗,看了下matlab中的一二级积分器输出,确实超过vdd了,写函数的时候好像只能控制vinmax没法控制voutmax,我再去看看研究研究,火车上再看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篇文献的

就是入门到精通那本书,我好像发现问题了,我一会再看看,谢谢您的回复!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篇文献的

understand那本书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understand那本书上的

好的

网友:
等待回复~
楼主做verilogA建模吗?能否说一下比较器和运放都是采用哪个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