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反馈公式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4-08-19):
一个用运放做的闭环系统,我有以下几个疑问,大家看看是否正确?
1.在这个闭环系统中,反馈的其实是运放的输出大信号Y,那么Y其实不应该是A*Δvin,应该是Vout,cm+A*Δvin,教课书是不是忽略了这个输出共模Vout,cm?

2.如果把Vout,cm带入闭环增益,那其实最终的闭环增益推到可能是:
    vout,cm+(X-βY)A=Y
    vout,cm+AX=(1+βA)Y
     Y/X  = vout,cm/X/(1+βA) + A/(1+βA)
  多出来的这一项Vout,cm/X(1+βA),因为分子是直流量,X也是不变的,所以稳定性还是只看1+βA。

网友:
常规的电路分析都是纯小信号分析,不要大信号和小信号量混用!

网友A:
教科书是小信号分析,不是忽略了,要说带上大信号,X本身就有大信号,(X-βY)A=Y这个式子里如果X有大信号成分,那Y自然也有,不用画蛇添足再加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科书是小信号分析,不是忽略了,要说带上大信号,X本身就有大信号,(X-βY)A=Y这个式子里如果X有大信号成 ...

如果XY都是只考虑是小信号,当增益A超级大,ΔY/ΔX=1/β,那也只能说明的是小信号ΔY和ΔX成比列,不能说明直流Y和X的比值是1/β。

比如:我们大学做的习题或是做反相比例放大器,最后闭环增益vout/vin=2=1/β,这里的vout vin肯定是指的X Y都是大信号,没有人会去做一个比例为2却只能放大小信号的电路。 所以我是觉得因为环路增益大,忽略了Vout,cm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XY都是只考虑是小信号,当增益A超级大,ΔY/ΔX=1/β,那也只能说明的是小信号ΔY和ΔX成比列,不 ...

你好像没看懂我写的什么,如果是线性系统,对于输入信号是大信号叠加小信号,那么输出也是大信号叠加小信号,同时大信号增益等于小信号增益,所以(X-βY)A=Y这个表达式不管你是考虑大信号,还是小信号,还是都考虑,那都是成立的,不存在你额外添加一个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XY都是只考虑是小信号,当增益A超级大,ΔY/ΔX=1/β,那也只能说明的是小信号ΔY和ΔX成比列,不 ...

你说的2倍的反相放大器,不管是大信号还是小信号都是放大2倍,表达式都一样不会变。回到你的问题描述上,你在A*△vin上加了一个输出共模,你有没有想过这个△vin并不是只有小信号成分,它已经包含了输出共模的成分

楼主:
那其实问题的核心就是,实际的运放输出电压Vout 我认为是Vout=Vout,cm+A*Δvin,我们通常算的小信号增益A并不包含共模信号吧?比如五管运放,A=gm*ro||ro,这个肯定是小信号增益,不能包含Vout,cm吧?

我理解你说的增益A 是大信号Vout/Vin过原点,完全线性。那你说的完全没问题,但实际的运放似乎不是这样吧?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实际运放我们仿真或是手算的小信号增益A可能并不是那个反馈框图前向增益A,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有直流反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其实问题的核心就是,实际的运放输出电压Vout 我认为是Vout=Vout,cm+A*Δvin,我们通常算的小信号增益A并 ...

我一直说的就是直流反馈存在啊,我是说包含在表达式里了,不需要额外再加一项,输出直流反馈的结果就包含在△vin里,△vin=同相直流-反相直流+同相交流-反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