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生成pattern存在shadow element并导致仿真有mismatch

楼主(2024-08-19):
想请教各位大佬,在生成scan pattern的过程中存在很多shadow elements,虽然报warning但是在跑serial simulation时会报告这些shadow elements mismatch。

想问一下这些shadow elements产生原因(多数是触发器的默认值非0),是因为综合时器件类型导致的还是RTL本身的问题,还有如果set_shadow_check false对后续测试是否有影响?

楼主:
目前问题已解决,是scan对应的atpglib有问题的cell中包含两组触发器,在生成pattern的时候会识别另一组带QN的触发器为shadow element,因此只需要注释掉带QN的触发器instance,并用inv替换含QN的buf逻辑即可

网友(2024-12-26):
引用 楼主:
目前问题已解决,是scan对应的atpglib有问题的cell中包含两组触发器,在生成pattern的时候会识别另一组带QN ...

您说的是 multi-bit触发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