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的输出频率为什么会随着电源电压VDD的变化而变化?

楼主(2024-08-19):
最近在做VCO的设计,VCO的指标中有一个Kpush,定义为频率随电源电压VDD的变化率,单位为MHz/V,拉扎维在射频微电子一书中介绍了该指标,但是并未阐述为什么电源电压VDD变化会引起输出频率变化,VDD变化的时候导致了什么参数的变化才引起频率变化呢?希望有大神能够不吝赐教,指点小弟一番。

网友A:
VDD变化会引起可变电容两端压差的变化,从而改变输出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变化会引起可变电容两端压差的变化,从而改变输出频率

纠正一下,我目前仿真的是DCO,电路中只有开关电容阵列,没有使用任何变容管,所以VDD的变化也会引起开关电容阵列的容值变化吗?应该不会吧。

楼主:
自己顶顶顶顶,追问一句?为啥NMOS VCO的Kpush会比PMOS VCO的Kpush小一些?

网友:
总归要等效到f=1/(2*pi*sqrt(L*C)),要么C变,要么L变,L不变,那只有C变,C_var没有,那就C_bit有电压系数,C_bit没有电压系数,那就是Cgs,cgd,cds这些在变。

网友(2024-09-30):
负阻管的寄生电容和VDD相关,如果是VCO的话,VAR也和VDD相关

楼主:
本人来总结了:
1、VDD变化引起频率变化的根本原因如楼下好友所说,是因为VDD变化的时候引起了TANK中电容的变化,比如MOS管的节点电容、varactor的电容,最严重的当然还是影响varactor的容值,因为VDD变化的时候其实varactor一端的直流电压也会发生变化(如果varactor单独给偏置则不会有这个问题),那么var两端的电压差会发生变化,容值也会发生变化;
2、不同拓扑的VCO kpush不一样,比如PMOS only的VCO的kpush要小于NMOS only的VCO,因为PMOS only的var连接VSSA,而NMOS only的var直接连在VDD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