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版图脚本除了使用skill还能用什么语言写?

楼主(2024-08-19):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版图脚本除了使用skill还能用什么语言写?

网友:
tcl,perl,python,lisp......

网友:
看你用什么工具,cadence是skill最直接(理论上也能用tcl的,perl和pyhton好像目前没有接口,或者我自己没找到),控制各种函数完成操作,lake用tcl,aether用Python,cc也是用tcl,也可以用Python,也请其他大佬分享下是不是有其他的办法,我也学习下

网友(2024-11-26):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