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PT Coloring 中grayColor无法选择的问题

楼主(2024-08-19):
当手动选择grayColor 点击OK后再点一下layout就会报这个Warning,不能设置为grayColor ,这个该怎么办呢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脚本干嘛用的,你换一换颜色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脚本干嘛用的,你换一换颜色试一试

没有脚本,这是virtuoso自带的

网友(2025-09-17):
gray mask1  mask2这三个什么时候用,区别是什么吗?我也是刚用这个,不是很了解

网友:
小工艺应该就是得染色 选择color1或者color2 灰色有些工艺可以使用 你这个应该是不能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