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温度对过电流能力的影响

楼主(2024-08-19):
工艺文件只写了70℃到125℃的温度系数,理论上温度越低过电流能力越强,但是如果温度到了-55摄氏度这种极端低温的情况,也是过电流能力越强吗?

网友A:
理论上如果芯片内部没有因为膨胀系数不一导致断裂的话,那应该是温度越低电流能力越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如果芯片内部没有因为膨胀系数不一导致断裂的话,那应该是温度越低电流能力越强 ...

这个膨胀系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膨胀系数是什么意思?

硅,二氧化硅,金属线膨胀系数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温度上升和下降时会因为膨胀系数的区别产生应力,这个应力有概率会导致金属开裂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二氧化硅,金属线膨胀系数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温度上升和下降时会因为膨胀系数的区别产生应力,这个应 ...

那这个膨胀系数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去计算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膨胀系数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去计算么

这个不是算的,这是属于材料自带属性。

网友(2024-11-27):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