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运放输入尾电流电路

楼主(2024-08-19):
50资产

看到一个运放的设计不是很理解,电路中R1、R2的作用是什么呢,而且R2这么接不是被短路了吗,好像起不到什么作用吧,而且正常五管运放R1位置应该是个MOS管,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

迷津,不胜感谢,

网友A:
参照拉扎维《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第二版)P95的介绍和PMOS差分对输入的特性,我个人认为R1/R2的作用等于深线性区的MOSFET,用于提高共模抑制,这个结构可能是使用在低电源电压下的。R2是作为版图中的dummy使用,也可能是留作后期修调trim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拉扎维《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第二版)P95的介绍和PMOS差分对输入的特性,我个人认为R1/R2的作用等 ...

感谢解答,R2应该就是版图Dummy了,R1作用还是不太懂,提高共模抑制用一个PMOS不行吗

网友B:
这种结构类似bipolar中的长尾式差分放大电路,具体自行搜索看看吧。
用电阻可能对噪声、共模抑制和PSRR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类似bipolar中的长尾式差分放大电路,具体自行搜索看看吧。
用电阻可能对噪声、共模抑制和PSRR有优 ...

嗯嗯,谢谢解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