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模拟ic中如何实500ns的延时?求各位大佬指点

楼主(2024-08-19):
我想设计一个延时电路,目的是将一个频率为2MHz、幅值为60mV的方波延迟500ns,感觉门延迟是行不通的,想问下大佬有什么办法解决下?

楼主:
频率是1MHz.打错了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是1MHz.打错了抱歉

取一次反相。正好延迟500ns。

不好意思,没看到幅值是60mV。

网友A:
可以参考VTC的电流饥饿电路

网友B:
60mV 本身是怎么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mV 本身是怎么供电的

这个是采样得到的电压才有的60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VTC的电流饥饿电路

也就是说用多个饥饿反相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