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 cdc reset_sync02

楼主(2024-08-19):
请问spyglass做cdc时,遇到reset_sync02问题需要解决吗?
具体情况是,使用了DW库的DW_fifo_s2_sf模块,这个模块只有一个reset口,所以把两个rst_n信号&了接进去了,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DW_fifo_s2_sf 是双时钟同步FIFO,clk_push与clk_pop 应该属于同一时钟域

因为 DW_fifo_s2_sf 的rstn接了”rst_n1 & rst_n2“,逻辑与后的复位未经过异步复位同步释放,所以才报了 reset_sync02 的问题

解决方法:DW_fifo_s2_sf 只接 rst_n1 或 只接  rst_n2 即可;刚用我本地的cdc环境试过了,只要 clk_push 与 clk_pop 是同一时钟域且复位做了同步释放,便不会有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DW_fifo_s2_sf 是双时钟同步FIFO,clk_push与clk_pop 应该属于同一时钟域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W_fifo_s2_sf 是双时钟同步FIFO,clk_push与clk_pop 应该属于同一时钟域

异步时钟要用DW_fifo_2c_df模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异步时钟要用DW_fifo_2c_df模块吗?

是的,DW_fifo_2c_df 是异步FIFO,详情可以看 designware 的文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W_fifo_s2_sf 是双时钟同步FIFO,clk_push与clk_pop 应该属于同一时钟域

这个说法有误。

这个IP的两个时钟完全是独立的,是可以纯异步时钟的。
这个IP强调的同步,是指其输出的信号都是各自 clock domain 寄存器输出的。
对于复位问题的解释是对的,这个异步 FIFO 只需要慢时钟 clock domain 的复位即可,推荐是要至少保持 3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法有误。

这个IP的两个时钟完全是独立的,是可以纯异步时钟的。

是的,详细看了designware的文档,这个两个时钟可以是独立的异步时钟,这一点讲错了

另外文档上还提到,因为clk_push时钟域下的输入时序比较严格(eg:push_req_n),所以推荐 rst_n 在 clk_push时钟做同步释放,且 rst_n 至少保持clk_push、clk_pop中较慢的3个时钟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