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 HBM 30KV的标准出处

楼主(2024-08-19):
请问各位大佬,目前市场上很多芯片都言明其芯片ESD HBM能到达30KV,但是目前国际的ESD标准最高也只有8kv,请问一下他们的30KV的标准依据是什么?如何判定芯片的ESD HBM能到达30KV?

网友A:
有机台可以测试到20KV,30KV还没见过能实测的机台,不知道哪里能测试。
30KV更多的根据TLP推算的吧,TLP是有能测到50A的机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机台可以测试到20KV,30KV还没见过能实测的机台,不知道哪里能测试。
30KV更多的根据TLP推算的吧,TLP是 ...

30kv的静电枪可以算是测试机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kv的静电枪可以算是测试机台吗

静电枪不算吧。 也有见过改静电枪的模块改成HBM的,然后哪来测试HBM,不过这不是标准做法,自己测测可以,不标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电枪不算吧。 也有见过改静电枪的模块改成HBM的,然后哪来测试HBM,不过这不是标准做法,自己测测可以 ...

现在有8kv以上的HBM ESD标准文件吗?好像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8kv以上的HBM ESD标准文件吗?好像没有啊

HBM标准只到8KV。不过大家都在卷,测得越高越有卖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HBM标准只到8KV。不过大家都在卷,测得越高越有卖点而已。

对啊  所以他们所谓的30kv的HBM ESD依据是什么?还说仅仅只是他们自己的一种推测出来的伪30kv?

网友B:
都是按照TLP 的It2 电流换算的,其实HBM 做的高没有意义,只是很多厂商分不清HBM 和 系统级ESD 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按照TLP 的It2 电流换算的,其实HBM 做的高没有意义,只是很多厂商分不清HBM 和 系统级ESD 测试 ...

我怀疑他们的30kv的HBM ESD参数是用静电枪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怀疑他们的30kv的HBM ESD参数是用静电枪打的

静电枪即使是改成HBM的模块,也不是标准做法。自己评估随便怎么折腾都可以。

楼主:
根据大佬所说:系统级的ESD过30kv,则芯片级的必过30kv,目前他们就是如此测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大佬所说:系统级的ESD过30kv,则芯片级的必过30kv,目前他们就是如此测试的。
...

这种的,应该都是整机测试结果吧,每个IO不可能有这么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根据大佬所说:系统级的ESD过30kv,则芯片级的必过30kv,目前他们就是如此测试的。
...

这种结论,你可以找出 Industry Council on ESD Target Levels 2024 white paper去 怼回去。系统级静电枪打出的ESD level和 芯片级没有正比例关系,更没有所谓的芯片级ESD强于系统级ESD level。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大佬所说:系统级的ESD过30kv,则芯片级的必过30kv,目前他们就是如此测试的。
...

其实还有一种 评估手段。如果进行的系统级ESD测试  仅仅是裸露在外的直连芯片的引脚(芯片封装pin脚在基板和PCB 系统板没有外接任何元器件,仅仅只有routing寄生RC到外部打E-gun),这个时候可根据 静电枪ESD level 波形的30/60ns 去推测 芯片级实际HBM 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论,你可以找出 Industry Council on ESD Target Levels 2024 white paper去 怼回去。系统级静电枪 ...

他们认为系统级的ESD损坏能力是强于芯片级的ESD损坏能力的,所以如果芯片能通过系统级的ESD测试标准则认为也能过芯片级的ESD测试标准,当然也有通过TLP测试曲线来推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们认为系统级的ESD损坏能力是强于芯片级的ESD损坏能力的,所以如果芯片能通过系统级的ESD测试标准则认 ...

前半句没错。但后半句,不能这样理解。系统级ESD level和 芯片级 HBM 本身 事件的model就是不同的,无法同等计算其  HBM  level。如果你以系统级ESD level标准去设计芯片级HBM防护,那你芯片级ESD 防护器件Size 就会占据芯片很大一部分面积,要不然也不会出现有业界 现在比较热火 的SEED 设计理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半句没错。但后半句,不能这样理解。系统级ESD level和 芯片级 HBM 本身 事件的model就是不同的,无法 ...

对啊  所以大家都在卷,芯片的面积做的小 ,ESD的能力又强,标准的HBM ESD最高才8kv,现在他们都做到30kv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  所以大家都在卷,芯片的面积做的小 ,ESD的能力又强,标准的HBM ESD最高才8kv,现在他们都做到30kv ...

应该是 在同等的的ESD level下,去降低功耗,面积或提高性能指标,卷在这里才有意义。 卷ESD 指标没任何意义,够用就好。所以才会有ESD设计工程师,要求就是ESD device占用面积尽可能的少,这样面积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