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集成电路小白:有几张图不知道什么意思

楼主(2024-08-19):
我刚刚接触数集模集,在看论文过程中下面这几张图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大佬们指点下。
这些图是自己用得到的数据生成的吗?还是仿真得到的结果?
看懂这些需要哪些知识,或者我可以从哪些书/课程里了解?
谢谢大家了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I-V曲线

图3:I-V曲线

网友A:
大部分都是实际测量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都是实际测量出来的

谢谢!!那是用什么测量得到?比如最后一张I-V曲线图?

网友(2024-10-15):
抱歉,平时不咋上线,刚看到这个(从另外的帖子来的)
我大概说一下我的理解
我是做nand flash的,这个有些类似
图中相当于是工厂提供的一些数据,或者是原作者测量出来的数据
erase的意思相当于把mos管的vth 降下来,对应的电压电流
同理,program的意思是把mos管vth生上去,然后的电压电流
read就是 你给一个标准的gate电压,以判断流过管子的电流大小,判断管子的vth的什么状态,比如大电流是erase态,小电流的program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