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开关导通问题

楼主(2024-08-19):
如图所示的mos管开关,使能en=0时,在ain端输入固定电压,为什么输出端电压会被拉到输入电压呢?理论上来讲不应该是管子关断嘛?

网友:
漏电,导致aout那里寄生电容一直在积累电荷,你把aout放个电阻到地,我猜电压就不会到ai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