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工具报时序问题请教

楼主(2024-08-19):
请教坛子里的大佬:我目前在跑一个USB3的PR,用的Innovus跑,绕完线报时序时,用ss_-40的corner,会报setup问题,修好后,用ff_125的corner,会报hold问题,然后修好这个corner的hold问题后,再返回ss_-40的corner,又会报setup问题,找前端看了,他说sdc里面该放的都已经放了,这种情况我应该从哪里入手找问题呢?请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1.setup违例路径和hold违例路径,完全相同:
    是否可以减小setup hold的裕量
    重新综合,在sdc中过约束,加大setup裕量
2.setup违例路径和hold违例路径,有一段路径相同:
    不要改变公共路径,再不同的地方增减cell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请大佬出来答疑解惑,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etup违例路径和hold违例路径,完全相同:
    是否可以减小setup hold的裕量
    重新综合,在sdc中过约 ...

setup和hold路径不一样,前端同事说,sdc里面没有裕量可以放了

我现在的density用到了76%,请问这个跟面积会不会有关系?

网友:
你这是什么工艺。问题是setup hold互卡。简单说就是两种corner调用的cell delay不同,net delay计算不同。细节方法很多,常见解决方法两种:1 如果cell类型分了,SVT,LVT,ULVT等,尽量选择快的,在不用corner下delay差别小的 2解决线延时,串扰等问题,因为这个会减小时序路径的timing window。一点愚见,希望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setup和hold路径不一样,前端同事说,sdc里面没有裕量可以放了

我现在的density用到了76%,请问这个跟面 ...

综合的时候是没有derate的,setup设置更严格一些,提高时钟频率,看看能不能空间换时间

修setup违例的时候,看一下这条路径的hold裕量还有多少,对照着修
禁用驱动能力小的cell,端口太多的cell,DEL  cell

楼主:
找到问题了,应该是面积太小的缘故,我之前VDD,VSS 的special route是M1和M2叠着绕线,后来我把M2去掉,就可以在不同的corner修复时序了。感谢大佬们的关注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