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整个芯片顶层跑LVS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谢谢!

楼主(2024-08-19):
大家好,请问整个芯片顶层跑LVS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关于设置等,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谢谢!

网友A:
ERC的报错需要一一确认,Select Checks的9个选项全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C的报错需要一一确认,Select Checks的9个选项全部打开

谢谢,我还有两个问题
1.请问命令行跑和界面跑只要设置一致的话 结果是一样的吧 因为我还是使用界面形式跑的芯片顶层的LVS 怕有一些设置漏掉,在界面设置的话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另外我看ERC这里面 select checks 里面是11个选项 都要打开吗

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还有两个问题
1.请问命令行跑和界面跑只要设置一致的话 结果是一样的吧 因为我还是使用界面形式 ...

我们一般用界面跑,提网表跑。

可能版本不一样吧,我的ERC选项是9种,默认打开6种,需要每次手动全部勾选;还要注意GATE端检查;不要勾选任何Dummy 屏幕截图 2024-08-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用界面跑,提网表跑。

可能版本不一样吧,我的ERC选项是9种,默认打开6种,需要每次手动全部勾 ...

谢谢您!我也是用界面,因为有数字部分,提的cdl和版图对比,那应该没有别的需要设置了,我补充一个就是connect nets with colon(:)要关掉,否则在芯片顶层会有断路的风险,别的设置我也想不到了,应该没有了!

谢谢!

网友B:
提前检查设置好lvs rule中的power ground(比如?vss?),有特殊名字电源地的时候设置好后跑的ERC会准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前检查设置好lvs rule中的power ground(比如?vss?),有特殊名字电源地的时候设置好后跑的ERC会准确一 ...

谢谢!lvs rule里没有做修改,是在LVS Options 里面的Power nets以及Ground nets里面填写了所有的电源和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用界面跑,提网表跑。

可能版本不一样吧,我的ERC选项是9种,默认打开6种,需要每次手动全部勾 ...

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还要注意GATE端检查;不要勾选任何Dummy”这个是什么意思 LVS这一项主要是在检查什么呢 不勾选是指都不检查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还要注意GATE端检查;不要勾选任何Dummy”这个是什么意思 LVS这一项主要是在检查什么 ...

gate端检查可以避免逻辑门的连接错误;Dummy器件可以检查版图与电路的对应关系(我们版图先加dummy器件然后通知IC在电路添加)

网友C:
Option设置要认真看文档,FAB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至于Calibre相关的,例如filter device,要看你司的需要,design希望跟电路一致还是无所谓。以下几点建议:

① Run LVS之前,请check label是否只用了top metal对应的layer打在pad上面
② 先run DRC修掉front-end 相关的violation再跑LVS,有些LVS error是DRC violation造成的
③ 如果芯片比较大,建议用多CPU,节约时间;hcell也可以考虑用起来,方便debug,但是有时候hcell会误抓
④ 正确设置power/ground 名字,确保ERC结果正确
⑤ 注意virtual connect的使用,非必要别开
⑥ 如果没有打label的net有short,必要时可以打label方便debug,后续记得删除
⑦ 必要时LVS box可以考虑
⑧ ......

  此外,界面跑和命令行跑理论上是一致的,除非option开错了,可以去log文件或者summary等里面查找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te端检查可以避免逻辑门的连接错误;Dummy器件可以检查版图与电路的对应关系(我们版图先加dummy器件然 ...

非常感谢!我们的dummy器件添加在版图中,但是在电路中并不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tion设置要认真看文档,FAB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至于Calibre相关的,例如filter device,要看你司的需 ...

万分感谢!目前是使用界面跑的,最近准备学习一下命令行跑,比对一下在时间上、方便性方面有什么不一样;目前先仔细看一下我们FAB的这个LVS设置相关文档,大家的回复对我帮助都很大,再次感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们的dummy器件添加在版图中,但是在电路中并不添加。

前端工作不规范,寄生风险管控不到位。建议前端调整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