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NMOS的栅极材料功函数要接近4.1eV,而POMS的要接近5.2eV?

楼主(2024-08-19):
向各位请教个问题,

        最近有个问题忽然间优点困惑,关于MOS栅极的功函数
        大家常说“The metal gate for NMOS transistors requires a work function close to the conduction band of Si (~4.1 eV) and the PMOS transistor needs a metal gate with a work function close to Si valence band (~5 eV)”  --《Work Function Setting in High-k Metal Gate Devices》
   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呢?如果按照下面的能带图来看,NMOS(P-sub)在栅极功函数接近导带的情况下,表面电子累积,这样不就造成电路导通了吗?反而是当栅极功函数接近价带的时候,基底表面才会向上弯曲,从而实现沟道关闭。
        但是这样又和实际情况不符合,感觉哪里思路不对,请各位给点指点!

                                         (a)                                                                                                    (b)
                                           P型衬底MOS结构加零栅压时的能带图(a)N+ poly gate   (b) P+ poly gate

网友A:
简单的讲,N/PMOS的栅极功函数材料选择是为了达到一个数值上较低的阈值电压(低于1V)这样一个目的来进行的。

你可以写下阈值电压的公式推一下,功函数差 要怎样,才能实现阈值电压比较低。

图也没错,N+ poly于P-sub接触达到热平衡之后,表面会呈现本征甚至弱反型的状态。

可以翻一下胡正明的modern semiconductor devices for integrated circuits,我记得里面有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讲,N/PMOS的栅极功函数材料选择是为了达到一个数值上较低的阈值电压(低于1V)这样一个目的来进行的 ...

胡正明的那本书上确实有提到这个,但是不是很详细。

不过昨天我又想了一下,发现之前忽略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之前原帖中提到的能带确实会弯曲,但是应该并未弯曲到2φfb。
这个时候表面弱反型尚未达到阈值电压。这种情况下只需要再施加一个不大的电压便能开启沟道。
至于这么设计的原因应该是为了降低VDD,从而降低功耗。

网友(2024-11-07):
根据阈值电压的公式和功函数差的定义,nmos就是为了增加功函数的差值,功函数差是负的,减小阈值电压
pmos就要减小功函数差值,功函数差是正的,减小阈值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