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pex提出来的mos管无法与版图对应上

楼主(2024-08-19):
我利用calibre pex 进行提参,观察输出的calibre 文件,发现,版图中绘制的mos管是S 和 B 连接在GNDA ,但是提参出来的结果是D 和 B连接在 GNDA上了;lvs 和 drc都通过了。不知道各位大神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
layout中的mos管不区分S/D,除一些特殊要求的mos(比如GGnmos)需要使其S端在两边外。普通的mos管比如finger=2,电路中S接net1,D接net2的情况下,画板图时如果将mos两边的电位接成net1(也就是将其认成S端),反之接net2(将其认成D端),lvs也都是过的。

网友:
1.针对这个1.8V 的n mos 结果上是没有问题 的,器件定义上S/D可以互换,如楼上所说。
2.造成不能一 一 对应 你需要检查 device Map 是否设置好 ,同步在导入的时候cell 目录下需要有schematic. calibreview 导入时需要读取电路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