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求助

楼主(2024-08-19):
请问一下大家在tessent中遇到 C23 和 C25 应该怎么理解啊

网友A:
寄存器的时钟和复位没有被scan_clk和scan_rst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的时钟和复位没有被scan_clk和scan_rst控制

你好,我比较奇怪的是scan的时候并没有报s1的error,但是在atpg的时候报了c25,按照我的理解,这两个检查的应该是一个东西吧

网友(点评):
应该是的

网友:
Scan 的时候有报d1 3嘛跑过spyglass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