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差转单cascode补偿

楼主(2024-08-19):
请问这里的Cm2P补偿可以拿掉吗,有或者没有这个电容会造成什么影响

折叠共源共栅

折叠共源共栅

楼主:
我的理解是Cn2p不补偿的话相当于小信号电流分成了两部分,红色一部分受到密勒补偿极点影响蓝色部分却没有,所以这个电容是需要对称的,或者加大Cm2N去满足Cm2p的效果,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请您指教一下

网友A:
  You can do simulation without Cm2P : Connect as Unit-Gain buffer and a square input 0.9V -> 1.1V - > 0.9 -> ....
  And you can easily find out there is output settle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0.9V -> 1.1V and
  1.1V -> 0.9V

网友B:
对称用的。请问这是哪篇论文?

网友C:
Cm2P和Cm2N效果是比较接近的,你可以拿掉Cm2P,同时增加Cm2N,Sansen书上有讲这个

网友:
遇到一个结构就是只有Cm2n的补偿,和拉扎维图10.46的结构类似,但是仿真出来的主次极点和理论相差挺大,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还有其他相关资料可以学习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称用的。请问这是哪篇论文?

同求论文

网友D:
影响相位裕度,
可以把论文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can do simulation without Cm2P : Connect as Unit-Gain buffer and a square input 0.9V -> 1.1V -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影响相位裕度,
可以把论文分享一下

请问影响相位裕度的原理是什么呢

论文 Y. Kusuda, “A 60 V Auto-Zero and Chopper Operational Amplifier With 800 kHz Interleaved Clocks and Input Bias Current Trimming”, IEEE J. Solid-State Circuits, vol. 50, no.12, pp. 2804-2813, Dec. 20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2P和Cm2N效果是比较接近的,你可以拿掉Cm2P,同时增加Cm2N,Sansen书上有讲这个 ...

sasen书上有这个结构,但是没有具体分析这个电容,sansen书上只用了Cm2N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can do simulation without Cm2P : Connect as Unit-Gain buffer and a square input 0.9V -> 1.1V - ...

请问是因为相位裕度变了吗(有或者没有Cm2p的两种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影响相位裕度,
可以把论文分享一下

我的理解是Cn2p不补偿的话相当于小信号电流分成了两部分,红色一部分受到密勒补偿极点影响蓝色部分却没有,所以这个电容是需要对称的,或者加大Cm2N去满足Cm2p的效果,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请您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can do simulation without Cm2P : Connect as Unit-Gain buffer and a square input 0.9V -> 1.1V - ...

我的理解是Cn2p不补偿的话相当于小信号电流分成了两部分,红色一部分受到密勒补偿极点影响蓝色部分却没有,所以这个电容是需要对称的,或者加大Cm2N去满足Cm2p的效果,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请您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因为相位裕度变了吗(有或者没有Cm2p的两种情况下)

   Push-pull stage can be seen as two parallel singal path.
   Designer need to make two path as balance as possible.

   Otherwise , the Bode plot will has additional pole/zero pairs.

   Will these P/Z pairs change PM?
   Maybe, it depends on the P/Z pairs position.
   Too near unit gain, then PM will 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