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b方波信号不稳定问题

楼主(2024-08-20):
这样把一个输出方波的器件放置在上面的板子上图1、2,把外接线路的放置的下面板子上图3,但输出的方波频率总是不稳定,如果直接接到图2测方波是稳定的,请问这种由于接插件引起的信号反射怎么处理?频率最高才2MHz,上下板子插一起的时候方波抖动很明显。

网友:
上升下降沿是否时间很短呢?几ns甚至几百p那种?在上面的pcb上输出串一个电容会不会好一点?(减慢上升下降沿,减缓到5ns以上可能会好)(只看周期感觉2M不至于,除非tt太小,不懂,蹲答案)(这么插好像电感挺大的)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